惯性?制动到位?

楼主(2014-07-29):
最近发现电机在制动的时候,老是有点溜车,机械师认为是惯性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怎样才能制动到位,并且无一丝运动距离呢?值得思考......

网友A:
你指的是那种类型的惯性?

网友B:
LZ什么是惯性的问题呀!

网友C:
什么是惯性的问题啊

网友D:
怎么控制的??
这个很重要

网友E:
什么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控制的??
这个很重要
他不明白说明咋整?
猜,PLC控制变频器----升降货梯遇到过,解决办法,修改程序.
plc控制伺服---没有遇到.

网友G:
是啊  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H:
呵呵,工业自动化设备上的任何要求都可以实现的,有时候只是成本的考量而已。
要求运动距离严格的设备可以使用闭环伺服,惯性问题可以考虑提前减速,高速载客电梯不就是减速之后才平层的吗?
呵呵,采购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公司采购大量昂贵配件进行技术改造。

网友I:
什么样的电机呀?有没有减速机和刹车呀?电机怎么控制的呀?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程序里做加减速度啊,或者选择S型加减速曲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