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控制

楼主(2014-07-29):
plc可以和bas系统对接?

网友A:
可以和bas系统对接。
问题是,bas系统预留了怎样的硬件通信接口和PLC对接呢?是RS-232?RS-422?LAN?

网友B:
我见过的都是无源接点,简单。

网友C:
干接点比较好,这样谁也不用顾及谁,预留好干接点接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