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大家,我有个简单plc问题请教你们,就是驱动器的dr口能不能直接5v控制,不用脉冲5v啊?

我的三菱plc,y0和y1,2个脉冲口,控制2台步进电机转速,我想直接用y2和y3输出5v控制方向可以不啊?

网友A:
不行,要产生脉冲电机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产生脉冲电机才能动
我运转是用脉冲,我是说输出到方向端口dir那需要脉冲不啊?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你要控制脉冲,那PLC对应的型号是晶体管的,三菱FX系列晶体管的输出要接直流的,DC5V到30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plc,y2y3口不是5v脉冲,是普通5v电源也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方向是不需要脉冲的,可以的。

网友D:
方向是可以用高低电平来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plc,y2y3口不是5v脉冲,是普通5v电源也可以?
三菱PLC输出口输出的只是一个开关量,并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E(2015-06-07):
回复 楼主:
Y2、Y3不是有单独的COM端吗,连上5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PLC是什么规格呢?
是y0、y1独立,Y2、Y3公用一个COM口类型还是Y0-Y3一个公用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