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只能检测到铁块,不能检测到铝的接近开关有木有,求大侠提供几个型号的接近开关哈!要响应速度快,因为是作为传送带上的检测,稳定性就必须的啦

网友A:
近铁传感器,只对铁等导磁性物体反应

网友B:
磁性检测可不可以?

网友C:
1.吸铁石
2.看你的铁多大,是否规矩,利用接近开关特性,调整好距离是可以的.

网友D:
   磁性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可以吗,可以加我QQ2209996290,我给你传资料
什么型号可以只检测铁不检测铝?

网友F:
晶体管接近开关行吗?探头是胶封的线圈,铁距离探头1CM左右接近开关继电器动作。

网友G:
用磁性开关能达到你的反应频率吗

网友H:
我也只想到磁性开关

网友I:
有了名字百度收收应该有的

网友D:
    用过霍尔接近开关,被检测体为铁质的,10毫米远可以被检测到;被检测物体为铝质的,近到3毫米才可以检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过霍尔接近开关,被检测体为铁质的,10毫米远可以被检测到;被检测物体为铝质的,近到3毫米才可以检测到.
要先进行磁化吧,否则“霍尔接近开关”能用吗?
楼主没有再给其他信息,不好推荐
如果可能用“金检”设备,铜,铁,铝可以分开。

网友J:
我们公司用的防铝接近开工是:易福门 IGC211  IGK3005.BPKG/M/US-104-DPS
具体的网上查一下

网友K:
太多了,楼主是要选型吗?把你的要求说一下,大家会更好的帮你

网友L:
不知道你具体什么用途,我们皮带用的普通金属探测器,做报警用。
皮带上方有电磁铁,铁、钢这类的东西就能被检出来,直接吸附到电磁铁上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过霍尔接近开关,被检测体为铁质的,10毫米远可以被检测到;被检测物体为铝质的,近到3毫米才可以检测到.
要先进行磁化吧,否则“霍尔接近开关”能用吗?
楼主没有再给其他信息,不好推荐
如果可能用“金检”设备,铜,铁,铝可以分开。
   物质具有吸引铁钴镍等物质的性质,称磁性.铝铜不包括在内.但铝质的距离很近的时候可以检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过霍尔接近开关,被检测体为铁质的,10毫米远可以被检测到;被检测物体为铝质的,近到3毫米才可以检测到.
要先进行磁化吧,否则“霍尔接近开关”能用吗?
楼主没有再给其他信息,不好推荐
如果可能用“金检”设备,铜,铁,铝可以分开。
   物质具有吸引铁钴镍等物质的性质,称磁性.铝铜不包括在内.但铝质的距离很近的时候可以检测到.
你说的是不是自身带磁铁的霍尔接近开关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过霍尔接近开关,被检测体为铁质的,10毫米远可以被检测到;被检测物体为铝质的,近到3毫米才可以检测到.
要先进行磁化吧,否则“霍尔接近开关”能用吗?
楼主没有再给其他信息,不好推荐
如果可能用“金检”设备,铜,铁,铝可以分开。
   物质具有吸引铁钴镍等物质的性质,称磁性.铝铜不包括在内.但铝质的距离很近的时候可以检测到.
你说的是不是自身带磁铁的霍尔接近开关呀
   没有看到明显的磁铁,但铁质的,10毫米可以检测到。

网友M:
霍尔开关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N:
磁性开关可以吗

网友O(2014-09-04):
用一个正在震荡的线圈就好了,不同金属会给出不同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