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有一台剪板机后挡料的伺服电机定位不精确,长时间不能到达要求数,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电机上的光栅译码器有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适用先械后电气处理方法!

网友B:
可能是媳妇刚性问题,调节一下增益参数

网友C:
给挡板伺服单独做运动测试,给规定的行走信号,看是否行走到规定的位置。
从而排除到底是哪个部件问题,送修,而不是自行拆卸伺服马达及其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媳妇刚性问题,调节一下增益参数
媳妇有问题关剪板机啥事儿?

网友E:
哈哈,“伺服”打成了“媳妇”,想媳妇啦。
楼上有位说的对,首先是找机械问题,再找程序与设置的问题,然后才是编码器。一般机械问题是“死的”,也就是错的都一样(距离偏差一样),如果错的随机性可能是程序或设置了,或者是偶尔错,可能是编码器了。

网友F:
哥们,别忘了共享哈处理结果哈!俺也想知道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伺服”打成了“媳妇”,想媳妇啦。
楼上有位说的对,首先是找机械问题,再找程序与设置的问题,然后才是编码器。一般机械问题是“死的”,也就是错的都一样(距离偏差一样),如果错的随机性可能是程序或设置了,或者是偶尔错,可能是编码器了。
目前情况为:电机不停得动,一直在设定值左右徘徊,这可能是机械问题吗?

网友C:
伺服马达的工作过程就是给定位置,输出,检测与到达。
反复运动说明反馈信号异常,单独测试伺服系统进行故障排除。

网友G:
编码器有问题你就走不了了,应该是增益有问题,本来是好的话,查查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马达的工作过程就是给定位置,输出,检测与到达。
反复运动说明反馈信号异常,单独测试伺服系统进行故障排除。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H:
应检查一下伺服电机联轴器部分,如果松动了也会造成定位不准确,我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别忘了共享哈处理结果哈!俺也想知道怎么处理的!

你猜不出来。 伺服电机原来误差2道,现在改成5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