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讯

楼主(2014-07-29):
1 1个CPU如何与2个上位机通讯。就是可以在线监测而不彼此影响。具体详细步骤。。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能说的在具体些么,起码你要说CPU和上位机的型号吧。
比如1200你直接走以太不就行了么,呵呵。

网友B:
你说谁家的触摸屏和PLC,是想做主从吧。

网友C:
走工业以太网,就算你有几十台上位机,几十台PLC大型模块机,照样互不影响。
使用工业局域网,设置IP地址,1~254个地址随便你怎么用,而且通过设置路由器,不同的网段可以互相访问。
比如说192.168.0.X的网段和192.168.1.X的网段互访。

网友D:
上位机是一个品牌吗?

网友C:
互联网的功能非常强大,工业以太网就是从互联网发展过来的。
所以网络化是工业控制的趋势。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一机多屏通讯。一个PLC两个触摸屏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30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300变频器 于wincc  intouch 通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走以太网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1个CPU如何与2个上位机通讯。就是可以在线监测而不彼此影响。具体详细步骤。。
选带有2个通讯口的PLC
或选带网口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