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我用S7-200与PROFACE作通讯,程序和组态都作好了,就是通讯不上,就怀疑数据线接线和设置错误,但检查波特率,站点也没有发现问题,求解?

网友A:
呵呵;屏的型号总要提供下吧;
一般买屏的时候让厂商配好对应的PLC通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37W2,之前屏坏了,换新屏后和S7-200通讯不上

楼主(2014-09-06):
下载设置不对,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