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点坐标较多,且有序排列。类似于矩形阵列,横纵方向相邻的两点间隔一定,并且可以通过触摸屏输入相应的代码,定位指定的坐标!不知如何用PLC编写!

网友A:
你用触摸屏的配方做就行。我觉得

楼主:
我试试,这里用什么指令好些?相对还是绝对??

网友B:
最好用绝对,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C:
表格定位功能,将表格数据做成配方传至PLC

楼主:
确实就是和三楼所描述的一样,能否给个范例程序参考!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确实如你所说的一样。能否给这个个范例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具体怎么做,如何把坐标做成表格,导成配方?、

网友B:
回复 楼主:
数据加减乘除而已,你用的那个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K6070IK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没在触摸屏里做配方,而是都写在程序里的。

楼主:
例如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可以把你的程序发到我邮箱?916965896@QQ.COM。 这样会不会很麻烦?如果我要测试,在屏上指定到x方向第5号,y方向第6号,的坐标怎么处理!我问下触摸屏配方怎么做!

网友D:
我刚上个程序就是这样的,但我还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