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此机采用M51996AP(14脚),开关电源可以起振,但是发出''唧唧‘声输出各电压随唧唧声跳变,脱开除5V取样电压外所有负载,故障依旧,14脚供电电源在12-16V波动,代换二次供电二极管和电容无效,检查R/C振荡定时元件正常,代换光耦,取样IC(T431)无效,脱开光耦次级,并接50K可调电阻,停振。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判断此故障到底在电源整流次级还是在初级,如何判断是过流还是过压,谁有M51996的详细资料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机采用M51996AP(14脚),开关电源可以起振,但是发出''唧唧‘声输出各电压随唧唧声跳变,脱开除5V取样电压外所有负载,故障依旧,14脚供电电源在12-16V波动,代换二次供电二极管和电容无效,检查R/C振荡定时元件正常,代换光耦,取样IC(T431)无效,脱开光耦次级,并接50K可调电阻,停振。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判断此故障到底在电源整流次级还是在初级,如何判断是过流还是过压,谁有M51996的详细资料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M51996已经换过,故障涛声依旧。

网友A:
检查一下次级的电容。

网友B:
三肯机器 不插主板  开关电源有可能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次级的电容。
我是这样脱负载的:挑开除5V取样电源外的所有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肯机器 不插主板  开关电源有可能不启动
谢谢指点,明天我接上主板试试看,结果我会告诉你

网友A:
什么系列?05系列电源震荡板应能拆下,可单独加电试下,或者直接换下震荡板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列?05系列电源震荡板应能拆下,可单独加电试下,或者直接换下震荡板试下。
今天已经换下了振荡板,故障依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插上主板,如你所说果然电源正常了,但因没有时间去仔细查看线路板,不知其工作原理,有空了再去研究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C:
学习了!增长见识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源负载小,开关电源工作在电流断续模式,加大负载使电源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所以一般开关电源都在电源正负有假负载即并联电阻。

网友E(2020-07-21):
如14楼朋友所述,此类开关电源不宜空载(5V滤波电容的容量大于1000uF,而并联电阻大于百欧姆者,如雷诺尔变频器),单独检修电源板时,可事先在5V(稳压采样)电容两端并联30欧3W电阻,以提供负载电流。若仍然打嗝再按过载或欠电压故障检修。

网友F(2021-07-16):
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并无实质性故障,是采样电压5V空载所致。插主板后就正常了。
或可在滤波电容两端并联50欧3W左右电阻,使之产生一定量的负载电流,则输出会趋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