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240E-22K,转速最低只能是29HZ

楼主(2014-07-30):
用0-10V电压控制频率,最低频率只能是29HZ,检查此时端子2的电压是0V,UPD4757G的5和7脚都是0V,而M62301FP的5脚是0.03,最高频率时,端子2的电压是10V,UPD4757G的5和7脚都是2.45V,而M62301FP的5脚是0.09V,将M62301FP的5脚跳开,将其焊盘接地,开机,转速就是最高频率,故障范围应该是UPD4757G的5和7脚到而M62301FP的5脚之间吧?恳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能提供维修经验更好,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设置里有一项,最低运行频率的,看看再说

网友B:
是啊 如楼上所说

网友C:
貌似不是硬件问题,我看倒像程序设置问题,按一楼所说,看看是不是最低频率被别人改了,还可以监控一下AI值啊。看看程序监控是多少。

网友D:
硬件没问题的话,就是最低频率被设定的值太大啦.

网友E:
你把模拟电压和M62301的5脚进行对比有什么意义?模拟量信号到19脚为止就没有了,5脚输出的是GND、Vref、Vin不断比较的脉冲信号,是MCU选择C0、C1、C2编码对应通道的数字信号,这能对应?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先查看参数吧

网友F:
M62301 5脚输出的是脉冲信号通过计算VIN和VRef脉宽时间倍数关系获得Vin的幅值。不能用万用表,而且5脚脉冲还是受CPU控制输出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段的脉宽是VIn的还是VRef甚至是VGnd的

网友G:
楼主去看参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钻进死胡同了,谢谢各位。

楼主:
参数没有问题,最低是0Hz

网友H:
下限运行频率和上限运行频率这两个参数看看吧。再看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所对应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网友I:
可能板子有漏电了。应该用示波器查比较好。

楼主:
干脆换了 一块3.7KW的 CPU板
,改了限制电流和功率,应该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