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楼主(2014-07-30):
伺服脉冲频率与转速的关系,脉冲与位移的关系,会的师傅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脉冲频率越高,伺服速度越快。

网友B:
伺服参数不变,脉冲频率越高,伺服速度越快,伺服是多少个脉冲转一圈,伺服一圈走多少距离,都是正比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要精确地,不是个正比关系,怎么计算他们之间关系

网友C(2014-09-20):
举例,你用的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的伺服电机,当你的电机转一圈后带动传动元件,反映到机床上,比如你的数控铣床电机走一圈X轴走5mm,如果你的伺服驱动设置电子齿轮比为1:1,那么你一个脉冲就走5/10000mm的距离,不知道这样解释能不能理解

网友C:
当然如果电子齿轮比不是1比1,而是1:2。那么电机本来要10000个脉冲走一圈,现在5000个就可以走一圈了,一个脉冲的距离自然变成了5/50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