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PLC控制

楼主(2014-07-30):
一个简单的控制,有两个感应器,一个单相25W的电机,一个感应器感应到了电机保持运转,当另一个感应器感应到时电机要停止,现在问题是电机怎样接入PLC中,怎样用PLC控制电机啊

楼主:
是不是要加入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A:
输出信号要接继电器,感应器接输入信号,马达电源接继电器的常开点

网友B:
PLC输出接中间继电器 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C:
PLC输出接控制接触器就行

网友D:
要是整个设备对电气控制就这点要求的话,用PLC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网友E:
      输出信号要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电去控制接触器线圈,接触器触点控制电机运转.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呵呵,支持以上回复呀!
需要看楼主电路设计的环境呀,如果在已经有PLC控制的环境中,利用楼主的条件实现其动作,最好用接触器控制电机,感应开关和PLC输出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G:
加中间继电器实现

网友H:
没必要用PLC吧

网友I:
楼主,你是在做实验玩玩啊,还是想在原有的设备上加东西啊。

网友J:
LZ土豪啊 这个用plc 用继电器带接触器接行了么

网友K:
用PLC的输出触点带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的触点控制电机就行了,25瓦的电机用不着接触器,

网友L:
直接用继电器控制就好了,楼主非专业人士!!!!叫个专业点的来搞吧

网友M:
就是个简单的启保停

网友N:
感觉就一题……

网友O:
楼主非专业人士!还是实习一段时间再来搞吧,搞电也是个很危险的事情的

网友P:
假定你的两个传感器定义为两个意思,一个启动,一个停止,启动接入X0,停止接入X1;输出接Y0
LD X0
OR Y0
ANI X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马达和中间继电器都买回来了,中间继电器是欧姆龙24V的,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