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柜内的强电信号干扰弱点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30):
如题,电器柜内的强电信号干扰弱点怎么解决,公司是做发酵罐的,柜子里有PLC,变频器,温度变送器,还有PH,溶氧的信号,最近客户反应打开变频器后,温度,PH,溶氧的值变化较大,麻烦大神们指教,怎么抑制干扰,包括在硬件上,布线,接线等。。。

网友A:
PLC用电源滤波器,变频器输入装电抗器,输出装磁环,可靠接地,传输信号线使用带金属屏蔽网的电缆线。
不懂楼主公司的工程师原先是怎么设计控制柜的?搞得现在要到客户处返工处理干扰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仁兄,我们公司的设计就是一个渣,我们售后是擦屁股的,我先了解下您说的办法,不懂的话 再请教您。

网友B:
弱电信号要使用金属屏蔽网电缆,而屏蔽网要可靠接地。

楼主:
走线的话,除了不要平行,分开线槽走,还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网怎么接地呢?不太懂啊,每个屏蔽线都单独引出来接地么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用隔离安全栅会好点 ,是这样么?

网友C:
屏蔽线单独引出来 一端接地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蔽线的屏蔽层单独用0.75mm2的线引么?能告诉我具体的么?多谢了

网友D:
把变频器输出线用屏蔽电缆或者铠装电缆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