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智能工厂是现代工厂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是未来工业生产完全自动化之后更高层次 ,以MES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以智能工厂为追求目标的理念,正在现代工厂得以重视和推广,成为我国现代工厂信息化中的最大应用热点。
而机台设备状态监测是迈向智能工厂的第一步, 那么针对各种各样的设备联网的需求,您认为产业对现场的采集设备新的技术需求是什么?可以从规格及产品特色出发讨论。
奖励规则
请将您的观点以回帖的形式发表在此帖下面。每期讨论主题将评选出2篇最优回答,获奖作者将获得名牌保温杯一支! 我们不搞积分制,只要您的真诚地参与讨论,就有机会获得超实用奖品哦~

网友A:
现在做这一块的也比较多,我们厂也上了MES系统,采用和利时的。采集各个生产装置的数据通过采集设备采集,然后通过光纤网络传到服务器进行显示,然后到各个办公室进行监控用。所用的采集设备电脑要配置好。要求采集设备支持系统多,比如和利时、浙大、横河、霍尼韦尔、ABB等等。而且都能支持OPC、DDE、或者以太网等等通讯。现在我觉得对采集设备要求就是要有采集数据稳定性及安全性、通讯速度要快。能实现数据报警及报表功能。等等。

网友B:
我倒是建议以后用的所有光电开关、接近开关、所有传感器一类东西都是无线的。。。
NEXT
意思就是:跟PLC之间可以不用有电路信号上的对接。。。但是传感器的信号又可以被PLC直接通过无线接收直接使用!!!
PLC跟传感器直接通过WIFI也好蓝牙也好。。。直接通信!!!
这种做法将会省了很多布线与电路设计之间带来的麻烦。。。还可以省了买电缆/电线节省了成本!!!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应该也算是物联网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无线毕竟有距离限制,并且感觉不稳定,一些模拟量信号线都要屏蔽线,如果用无线传输的话最起码需要弄个模数转换的模块,然后再传输

网友D:
无线不稳定,问下你的光电开关不还要工作电源吗

网友E:
衡钢高炉基础自动化控制系统简介
1. 系统概述
衡钢高炉主工艺三电控制系统的基础自动化级采用了美国罗克韦尔公司生产的ControlLogix5000系列PLC控制系统,主工艺监控画面炉顶系统、煤气净化系统、本体系统及出铁场系统、热风炉系统采用FactoryTalk View SE服务器版和槽下及上料系统、水处理系统、喷吹及制粉系统、水渣系统采用FactoryTalk View SE单机版。PLC与监控画面之间采用美国公司生产的Ft2500系列容错服务器进行连接,容错服务器的高可靠性保证了基础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 网络构成
衡钢高炉基础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网络结构共计有3种网络,PLC与监控画面、二级系统的网络采用标准的以太网,易于与厂级网络相连,便于维护等。主工艺采PLC控制系统采用ControlNet网络与远程I/O机架采集的数据进行交换,网络数据交换速度固定5M,具有较高的数据交换速度,可保证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的实时性要求。与炉顶的探尺编码器采用DeviceNet网络,其网络交换数据最高速度为500K,实际交换数据的速度视网络长度和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确定,因与编码器的数据交换量有限,且实时性要求不是要求很高,可以满足无料钟炉顶的控制要求。
3. 基础自动化级
衡钢高炉主工艺三电控制系统的基础自动化级采用了美国罗克韦尔公司生产的ControlLogix5000系列控制器,槽下及上料系统、炉顶及本体系统、热风炉及出铁场系统、喷吹及制粉系统、水处理系统CPU采用冗余配置(I/O接口模件不采用冗余配置),提高了关键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它系统采用单CPU不冗余的配置,主工艺控制系统之间的数据通信采用生产者/消费者的方式进行数据通信。
控制系统采用三种网络结构,HMI容错服务器与控制站之间采用冗余的Ethernet网络结构,HMI操作员站与容错服务器之间采用不冗余的Ethernet网络结构。控制站与本地及远程I/O模件之间通信采用冗余ControlNet网络进行数据交换,通信数据速率为5M。控制网与炉顶编码器之间采用DeviceNet网络进行数据交换,通信数据最大速率为500K。根据控制系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网络结构,在保证安全性的条件下,选用合适的网络类型
4. 人机接口HMI操作站
主工艺系统(炉顶系统、煤气净化系统、本体系统及出铁场系统、热风炉系统)的电气及仪表系统的画面操作及监视系统采用的罗克韦尔公司的FactoryTalk View SE服务器版进行监控,共计4套。这4套HMI上的画面可以共享,即这4套HMI可以操作与显示相同的内容。槽下及上料系统有2套HMI操作站,为FactoryTalk View SE单机版进行监控,这2套HMI上的画面可以共享,即这2套HMI可以操作与显示相同的内容;水处理系统有2套HMI操作站,为FactoryTalk View SE单机版进行监控,这2套HMI上的画面可以共享,即这2套HMI可以操作与显示相同的内容;喷吹系统有3套HMI操作站,为FactoryTalk View SE单机版进行监控,即3套HMI上的画面可以共享,即这3套HMI可以操作与显示相同的内容;水渣系统有1套HMI操作站,为Rsview32单机版进行监控。
FactoryTalk View SE具有良好的监视、操作功能,是用于工艺设备运转的人机接口装置,把设备状态和操作信息统一显示到一个画面窗口上,以高分辨率和多彩的画面向操作员显示工艺设备的状态,操作员通过鼠标或操作键盘的简单操作就可以实现工艺设备的运转控制。
5. 电气控制系统
主工艺的电气及仪表控制系统采用罗克韦尔公司的ControlLogix  PLC控制系统,共计7套,其中槽下及上料系统、炉顶及本体系统、热风炉及出铁场系统、喷吹及制粉系统、水处理系统CPU采用冗余配置,煤气净化系统、水渣系统采用单CPU控制,CPU与HMI容错服务器采用冗余Ethernet网络, CPU与I/O模件之间通信采用冗余ControlNet网络,同时PLC供电采用冗余电源,控制系统的具体配置参见各系统配置图。
主工艺控制系统的监控画面、PLC程序的开发和维护在工程师站来实现。

网友F(2014-09-14):
PLC通过专用模块与服务器定时交换数据,并写到SQL数据库中,再通过以太网进行二级,三级数据访问

网友G: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一般的检测元件都存在反应滞后现象。特别是温度这块,存在滞后现象严重。所以有许多的采集的信号是不准确的,导致控制输出不到位。所以,当前最主要的技术是要提高采集信号的快速反应和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