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7-30):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在plc程序中给定电机的转速呢?

网友A:
伺服电机吗,有相应的指令,指令上有速度这一项

网友B:
  写速度程序到变频器.

网友C:
得看你要什么样的,可以用多段速,pLc的程序简单。可以用通讯下工作频率,可以宽范围调速。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D:
很多种方式,通过与变频通信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多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