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厂里有一无刷直流电机6B020P-DN,没有PLC,只有驱动器,不知道怎么到达控制要求的,还请问这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A:
貌似是台湾泰映的无刷电机, 这种不用PLC只用驱动器就可以转动,是用来跑速度的。如果能上图片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图片刚传错了,是这张

网友B:
在用设备啊!电柜打开照下上传看看!地板不错!

网友C:
一般无刷电机都是配有专用电源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很忙,刚上来看到。 你这么传图片给我没有意义。你要将与这个电机连接的驱动器接线部分图片给我,我才能告诉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