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最近有个项目,客户需要在对大于30kW以上的电动机回路应配备接地故障保护继电器。该继电器应具有跳闸指示。并在小室门打开的情况下可以手动复位。小弟去过的现场要么都是电机直接连着变频器的,要么有的就是直接在主回路中加个电动机微机保护监控仪,没有单独安装漏电保护继电器的, 那是不是说变频器或者电动机微机保护监控仪都自带漏电保护功能的,那为什么现在客户还需要单独添加漏电保护继电器呢, 以及在什么情况才需要单独加装故障接地保护继电器。望高人解答。

网友A:
变频器或电机保护监控仪针对电机的保护,故障接地保护针对人的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说的很道理的, 可是我看到现场只要装了电机微机保护仪的, 就都没有穿漏电保护继电器的, 请问下, 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大哥您这里有相应的资料图片,可以参考下么

网友A:
说实话我没见到你说的漏电保护继电器,只是记得电工老师说过两相电漏保在有人触电时能有效分断,同理可证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没有见过漏电保护继电器的,只是现在是客户要求的, 以往我没有了解过的,所以现在才到处请教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具体的设计方案要看你提出的具体技术要求。可以出图纸。

网友C:
什么“电动机微机保护监控仪”,估计只是保护马达自身而已,不是保护操作人员的。
那玩意一般只有监测电流,电压,缺相,电流是否平衡。
估计楼主的客户对人身安全非常之重视,对作业环境相当之苛刻,这也是好事,市面上都有类似产品,到市场寻找并上询价按装上去吧。

网友B:
大于30kW以上的电动机回路应配备接地故障保护继电器,请问当接地电流大于多少时保护继电器动作。

网友D:
可能与业主的环境有关,但工业用的漏电开关都是电流很大的,如1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漏电接地保护继电器的的漏电电流是可以自己根据现场情况来设置的, 范围0.03-30A,动作时间0-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