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维修开关电源时将开关管拆掉,测量电源芯片的供电及驱动电压。想请教各位大侠,反馈电路TL431,P181处的电压该是多少的呢?

网友A:
开关管拆掉后,开关变压器无次级输出,tl431无供电电压,测什么?

楼主:
反馈怎样测,才算好的呢?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给PWM芯片单独供电,看6脚输出占空比,反馈取样5V用外供可调直流电,大于5v是看占空比是否变小即可。

网友C:
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D:
拆了不工作了

网友E: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拆了你测不到正常的工作电压,应装上开关管测量,但是,必须注意人身安全。

网友F:
4楼方法不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B:
6脚输出占空比用什么看 示波器吗,能指点下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当然用示波器看,老式的就是数格子,新式的数字式的看正频宽和周期的比值。

网友H:
3844的电路结构有接近十种,主要区别在于启动过程和反馈调节占空比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