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半导体压电阻抗扩散压力传感器是在薄片表面形成半导体变形压力,通过外力(压力)使薄片变形而产生压电阻抗效果,从而使阻抗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
静电容量型压力传感器,是将玻璃的固定极和硅的可动极相对而形成电容,将通过外力(压力)使可动极变形所产生的静电容量的变化转换成电气信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正解呐,觉得共同之处都是因为形变而产生的电阻/电压/电容容量的变化!电阻与电压可以归为一类吧,电容的话可以根据C=ES/d而解决吧!(这个E。。。写不出来啊,貌似是电容系数)----by仅是一个还未进入工控的实习生若有不对还请见凉!!

网友C:
只用过没研究过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D:
只知道是把压力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啊具体也没怎么去想过

网友E:
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买本压力传感器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F:
呵呵,我这个人应该算是比较懒的了,一般传感器具体工作原理还真的没去研究过,我的要求就是会用,能判断好坏就好。

网友G:
可能一句两句话说不太清楚 。

网友H:
这个大概弄懂就得了,不必深究。
不过国内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太少了,都是因为急功近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