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动、电机抖动故障

楼主(2014-07-30):
一台18.5千瓦的东洋VF64C变频器不带电机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但波动较大,带电机时电机剧烈抖动。

楼主:
觉得应该是驱动电路或者模块问题。打开变频器拆下模块是三个双管模块BSM75GB120DLC的。测量模块发现模块的下桥都有问题,一只是万用表10k挡,搭上表笔,不要触发,指针自动偏转,短接触发段,恢复无穷大,手一松就偏转;其他两只模块的问题是:能正常触发,但手一离开触发端,指针就恢复无穷大。 心想是模块问题,购买模块。在等模块时间里查了驱动电路,截止负压均为7.5伏左右,激励电压17.5伏左右,都正常。因为还有带载能力的问题,就按照咸工的方法,用1瓦10欧的电阻来看看触发电流,截止时50毫安,激励时150毫安左右,好像也正常。后来想到咸工更正了这个电阻的阻值,有用60欧1瓦电阻量电流,工作和停止时都是50毫安左右。 今天模块到了,安装后,开机还是电压波动,带电机仍然抖动,求指点迷津。

网友A:
兄弟,请检查主滤波电容,确保母线电压正常,我前几天也碰到相似的故障,变频器运行不接电机,输出电压在350V左右,接电机,输出电压不稳定,电机抖动,查母线电压只有480V左右,检查储能电容,发现1个已经没有容量了,更换故障排除。你检查下看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当时因为充电接触器有蝉鸣声,估计触头可能接触不好,换了接触器。但没往主电容上想。明天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接触器接触不好将触头打磨下就好了,,,有一点声音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接触不好将触头打磨下就好了,,,有一点声音也是正常的!
还有在打磨触头后还要打磨上下2个E型铁芯,把接合处的锈气处理干净就OK了

网友C:
感觉是电流互感器不良造成的,可以的话建议拔掉电流互感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D:
不带电机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但波动较大,带电机时电机剧烈抖动。
应该不是主电容驱动等问题,可能是cpu板或者电流检测问题, 看运行频率,运行电流是否波动,看下空载是否有电流。看开关电源是否稳定,小电容有失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量了主电容,容量正常。应该是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今天查查电流传感器看看。

网友E:
将检查维修后的结果告诉我们好吗,分享一下。

楼主:
今天把电流传感器拔了,问题依旧。故障表现为: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偶尔会出现近20伏的不平衡),但电压有波动。 不带电机运行 变频器监视状态 电流在1安左右跳动,输出电压和频率稳定。现在已更换了逆变模块、接触器。查过主电容正常,原来是无传感矢量控制,现改成V/F, 卖模块的说:这种情况个别光耦故障的可能性要大点,明天再看看吧!搞好了结果会写出来的。希望各位大侠帮分析分析!

网友F:
估计问题还出在驱动上。没办法只有换了,首先把3个驱动小板上的电容换一遍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一遍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今天也只能按照你的这思路再试试了!

楼主:
昨天看了咸工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上面讲到当CPU出来的六路驱动脉冲与光耦之间的中间“地带”内阻大或不良时,电机会跳动。觉得很有道理,也符合这台机的故障现象。拆下74HC244N,用电阻档量输入输出正反电阻,果然有三路异常,果断更换。上电帯电机,哈哈!空欢喜一场电机抖动的一如既往。赶紧关机、断电,再研究吧!欢迎高人支招,家里有台18.5的变频器给客户先用了,慢慢修哈哈!

楼主:
也许维修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吧!

楼主(2014-09-15):
前几天又有台18.5的东洋变频器故障,这个故障比较熟悉,很快搞定了。这台变频器正好比对着修至今还在故障中的输出抖动故障了,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了,看来以前的维修都白忙活了,方向有问题哈!

网友G:
原谅我来迟了,因为我前几天就遇到个美国的3.7KW变频器也有奇怪的现象。就频率45以下空载一切正常,起初也是炸了一相。后来换上下桥的厚膜,电容,模块上机,空机输出OK,带小电机也可以,后来去到现场带上负载就打嗝一样,几经波折确定是主板OVER了。老古董主板,结合了大量的DSP+FPGA+PGA+SRAM这些东西时间长了其中环节老化。

楼主:
谢谢楼上。那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又有台18.5的东洋变频器故障,这个故障比较熟悉,很快搞定了。这台变频器正好比对着修至今还在故障中的输出抖动故障了,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了,看来以前的维修都白忙活了,方向有问题哈!

支持一下。

楼主:
感谢毛工支持,搞好立即汇报哈!

楼主:
今天正好有空认真的研究一下故障。电机剧烈抖动应该是一路或几路驱动信号不良造成的,但六路信号在主板上的走线相对简单,而通过替换确定问题就出在主板上。驱动板上返回的OC信号有可能造成降频运行,应该不至于造成剧烈抖动。电流传感器来的三路信号返回主板比较复杂,它们首先通过两片3403后送后级电路,感觉上如果3403不良或损坏的话,再如果电流传感器来的信号是参与CPU运算而影响六路驱动脉冲输出的话,正好就能解释这个故障。正好手里有3403芯片,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更换了这两只贴片。上电带电机运行,正常。重复一百次运行、停止均正常。这个故障再次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检测送回主板的信号是参与CPU运算的,而且运算结果直接影响六路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