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CPU312跑程序时总是在程序运行3分钟后down机然后自己重启,CPU诊断提示由于电源错误停机,应该调用什么块让它出错时不停机?

楼主:
追加问题,别的项目用CPU315-2DP,下载OB86或OB81解决,但是CPU312不支持OB86和OB81怎么办,或者是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故障?各位大侠,谢了!

网友A:
你的电源是不是选的小了,加大容量。组态的时候别组态电源。

网友B:
OB121,122试试,建议你换个普通的电源试试,或许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电压低于CPU的额定电压

网友B:
OB121。122,建议你换个普通电源试试,或许因为功率不够,导致电压低于CPU的额定电压造成

网友C:
电源换个,或安培数大的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