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安装前先确认选型正确与否是根本问题

楼主(2014-07-30):
编码器安装前请先确认选型,并请仔细看好产品说明书
编码器分经济等级和标准工业等级,在编码器安装前请先确认编码器的选型的参数指标是否符合你使用的环境要求,以及应用要求,关于编码器的经济等级与标准工业等级,我在2009年中华工控网博客已有介绍:
http://blog.gkong.com/gemple_77452.ashx
如果选型不是由你选择的,是某某指定的,很多卖编码器的只会说好的一面不会讲差的一面的话,那么请你在安装前仔细看好说明书再安装,比如下面这个编码器:

请注意它的防护等级是IP50,它的湿度上限是85%!IP50意味着什么?不要去讲什么“进水”,它根本不防水汽,我在编码器等级文中已经讲了IP等级的重要性,水汽是怎么进入的了;而85%的湿度上限意味着什么?江南地区、广东福建地区的5-9月份的湿度是常常会超过85%的,智能手机上都装有墨迹天气,5-9月份我经常可以看到当日最高湿度超过85%,如果再考虑到它的温度范围,上述说明书已经告诉你,安装时,你应该先考虑这个编码器是应该在有空调环境下安装使用的,或者你再专门给它做一个密封,或者你给它做一个小空调,不然它的说明书已经告诉你不防水汽,更不用说讨论“进水“的问题了。
其次请再注意,它的外壳是ABS塑料,我没有拆开看它的轴承研究,但从图片轴上的卡簧看,是快速安装型的简单经济的轴承结构,而它家提供的联轴器是树脂型偏硬的,那么请你在安装使用时一定要注意轴对中度,并不要考虑现场有振动的使用环境,更不要去讨论被“砸”了问题。
再看它的输出,是NPN集电极开路型单向的,一般欧系标准编码器都是推挽式双向或者是差分双向,这种含反相信号的输出抗干扰好,而且开机关机的反向电压冲击不易损坏。我也一直推荐用推挽式输出,兼容PNP与NPN,如果含反相信号更好。而这个为经济型的NPN开路,一定要接NPN型接口,不要相信经验去接“电压兼容”的,并请考虑用较好的线做好屏蔽防止干扰,并请花钱买一个好电源,不要不舍得,不然干扰了烧了都是你自己的错。

为这个经济型编码器的选型并安装,你有没有做好安装准备?空调的密封的防止振动的防止干扰的,以及好电缆线好电源防止烧的?请不要不舍的花钱,并请仔细看好说明书,不然这个编码器坏了一定是你的错。等你知道了这些后,再讨论如何安装吧。
说实话这个低成本塑料外壳编码器参数指标低于正常的工业等级编码器,应用范围有限,如果要用好不会省钱的,从选型开始我就是极力不推荐的,就不想谈它的安装问题了。这么一个编码器国产的性能指标基本都能做的比它好,价格比它低很多,但是因为它是日系大牌子,国内思维的奴性而迷信进口(其实是进口牌子国内生产的),低成本价格却要高很多,据说卖的不错,居然还有很多“指定”,那种“指定”是怎么回事的我不想再讨论了,而它的销售人员是不会向用户讲我上面说的这些的。有没有用坏的,有,我也听到过它坏了的,而问厂家的结果是它的说明书都有了说明,而且网上还有热心人用的好的推广经验,没用好那肯定是你的错了,会有几个人还会傻傻地到处嚷嚷,我不会选型我不会看说明书,把个“进口”编码器都用坏了呢?
现在拿这个低等级塑料外壳编码器举例不是我本意,只是被另一个帖子引导的,借此也是说明一下,安装前选型是否正确是根本的问题。另一些无关的争论我不参与了。

请看我的博客,(下面签名中有地址),有很多关于编码器内容的介绍。

网友A:
哈哈 看来伤到你的肝了,火气这么大
随手摘抄的资料被你充分利用了,在那个贴里要探讨的是编码器联轴器安装,甚至都没提及安装架的问题,更谈不上编码器的选择,甚至还就编码器的选择还邀请您发专帖,实话说,您的建议在本网没找到。

因为有联轴器安装的体会,当然也是在经过客户大量沟通实验总结出来的经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拿出来共享小讨,何罪之有?

瞧你百个不依万个不饶的样子,有必要吗?

你这样的表态使我想起97年参加一个邮政分拣系统的改造,那个设备处长的话,奥拓能和奥迪比吗?都是四个轱辘,都能上马路,都能带人,你花奥拓的钱办成奥迪的事那是对我们的贡献,你们二家合作,用你们的方案,他们做PLC部分,强强联手共同完成,否则谁都别做。
虽然在合作初期,对方的网络工程师独自调试与PLC的通讯,折腾二周都不能很好的传输数据,(我们的PLC部分都开始调试了)。
开始帮他们找问题时,那个读过博的家伙很牛,因为我们对他的通讯不清楚,我们只好用一个自编的检测232口好坏的应答程序给他演示,通讯没问题,PLC的应答都正确,他说他就是这样编的程序,我们提出监测数据,他说我们怀疑他的程序有问题,为了早点完工,我们在23口接二台电脑分别监测电脑发出的及PLC返回的数据,最后发现PLC响应数据先有一段他发的数据,他坚定的说是我PLC的问题,到一边喝茶去了,不在理我们,我们头一次遇到,因为没有经验,电话咨询很多人,都不信,一个经查做通讯的朋友提示将PLC应答线与他的计算机断开,只接监测计算机,没问题,再只监测他的计算机,怀疑他的通讯没有设置对,径实验,是他的计算机问题,将结果摆在他面前,无语。
当天无过,第二天来,承认他没有关闭232口的回传功能,关闭后正常。很快联调成功,

说这个往事只想表明,成事在人。
先天不足后天补的事很多很多,谁不想选用高(档)大(器)贱(便宜),可现实就是要选贱(便宜)性(性能高),还美其名曰性比最大,

如果我的客户多是部队,国家工程,谁还常为了几百元的“破”东西帮客户查找原因?
多一句,我从来都按客户要求选产品,最少推荐三种。
如果8年前那个军人让我直接对设备解读程序,早就享受天伦之乐了(发过求助帖,失败)
没有如果,只有现实。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客户决定的事只有帮客户做好。

请不要再拿奥迪与奥拓比,共性太少,否则中央不会封了那么多高档车,土豪买了也不会爱惜。

另,你另帖关于闸门的贴,国内有用角度传感器的吗?类似应用已经有了,在内蒙四王旗仓库,检测通风窗开闭角度。

角度传感器在民用很普遍,可能在工控业没有小白鼠,君不见很多招标书都要求提供此类xx在同行应用范例。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哈哈 这种消极的话总能听到,问君金刚钻哪里来,都被问住了。

好了,啰嗦半天,手累了,该休息了。

网友B:
大神级的对话,我们这些小喽啰只能说见识浅薄,或者从业经验不足,驻足学习。

网友C:
呵呵,楼主火气是挺大的,强烈支持知道兄。
看了知道兄写了那么多,深有体会,想当年设备出了问题。本来不是自己的问题都的查好几遍才去给他们说,我觉得这样并一定是坏事,起码现在设备出了问题,大致问题出在哪,上位机什么问题我都能说出个一二了。
还有就是设备问题,现在去现场经常有给我说进口设备怎么怎么样,每次听了这话就不舒服。我就说我们也有进口设备你们可以买啊,他们又说领导不愿意批钱啦什么的……有时候都懒得和他们理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火气是挺大的,强烈支持知道兄。
看了知道兄写了那么多,深有体会,想当年设备出了问题。本来不是自己的问题都的查好几遍才去给他们说,我觉得这样并一定是坏事,起码现在设备出了问题,大致问题出在哪,上位机什么问题我都能说出个一二了。
还有就是设备问题,现在去现场经常有给我说进口设备怎么怎么样,每次听了这话就不舒服。我就说我们也有进口设备你们可以买啊,他们又说领导不愿意批钱啦什么的……有时候都懒得和他们理论了。
感谢支持
就你后一个问题,我的观点,了解具体点,进口的哪里比你们的好,那么的有没有可能借鉴,你们的改进型就有可能超越进口型,在同行业就有参考案例,你们的产品是不是可能有更多的应用?如果客户都买进口的,市场会占有你一家在卖吗?不要赌气作维保。

网友C:
我们是个小公司,用的一般就是PLC自己写 的程序,原装进口的用 的是申克的,他的抗干扰能力和设备的稳定性比国内要好不少,而且他传感器用的是AC12V,这点我觉得就很好,因为我用 的模块全是外购的,起码我现在还没遇到过能直接接受交流信号的模块。
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我们就是个皮包公司,呵呵。

楼主:
楼上两位好奇怪啊,哪里看出我火气大了?我还在偷着乐呢。
这个帖子本来就是知道网友那个帖子里面的我的第一个回帖和第二个回帖的继续,你们再去看看啊,我还没有讲完知道就要把我请出去再开贴,我已经向他道歉了,并真的再另外开贴的啊,我应网友的强烈要求发帖,就安装前确认选型与认真看好说明书的技术啊做一个举例说明,正好引用现成的说明书吗,请你们就我帖子里面的——技术内容!——技术内容!——回答是我哪里写错了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探讨我帖子里面的技术问题好吗?技术无关的争论我上面已经说了啊我不参与讨论的,你们要怎么玩得高兴就玩得高兴一点吧,我一边看着乐。

楼主:
关于进口编码器与国产编码器,如果一定要逼迫我说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随便”拿出来这家日系的本来不是做编码器的,规格很少,看到中国市场有人迷信进口牌子才有做起来多的,而我做的绝对值编码器他们现在还拿不出来,可能要再等几年,国内市场在卖的日系编码器现在都拿不出来,我想学习发现方向不对啊,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他们。

网友C:
呵呵,不上火那岂不是更好,这个天上火可不好。
看到楼主这么说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具体原文望了只记得个大概,说一个车主开着一个不错车去贴膜,老板拿出个便宜建议他用,他就说来个好的,然后那个老板就转个身从那个一样但把价格加上去了,然后建议给司机,那个司机很乐意的接受了。
其实有时就是心里因素在作怪。

网友D:
希望是“不打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