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上电就报F0004变频器过温,风扇不转,按P没有效果。拆机后,风扇是好的,温控电阻正常情况下量有4K欧姆的电阻,加热它阻值会变小。测量控制电路发现没有元件坏,风扇不转的原因是有一个(S0519 BCP52可能是场效应管我也不知道)的三极管几乎为截止状态,输出有2.几V这样,所以风扇不转。第一次修,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请各位师傅帮忙,还有那个温控电阻是否正常,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加热会变小,应该没坏吧,(输出有2.几V这样)这个在接风扇的情况下,有几v电压这个肯定不对,这个要么有24v要不就没有。

网友B:
楼主,请问除了报过温,还报其它什么吗?例如: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F0004和A503来回跳动,客户说是启动风扇才转的,所以风扇控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我用一个电位器代替温控电阻上电,调其电阻值,电压从0.几V到5V最大,面板还是这个故障不变,说明CPU不识别这个高低电平的转换。我顺了这个温控电路查,也没有发现哪个坏,经过1个0欧和10欧的电阻就进入CPU了。

网友C:
西门子440,上电后风扇是否运转,是由参数决定的,可以查下手册。
对于这个变频器,倒是可以查下这个参数,甚至可以有意设为上电即运转,如设置后上电仍不运转,有可能是风扇电源有问题,结合按P键无反应看,甚至不能排除整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良的可能。
其实直接测下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就可能一目了然了。

网友D:
你的机器是上电报F004还是运行才报啊?看看风扇有没有带反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上电就报,是运行时风扇才转的

楼主:
一上电就报A0503和F0004,来回交替跳动

楼主:
还有就是面板p0003和P0010的参数没有完全,改后也看了参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可以设置啊?不知道是用哪个参数呢!

网友F:
系统程序丢失

网友G(2016-01-21):
修好了没有

网友H:
风扇是几线制的,三线制的话是有测速的,要看参数,如果是上电风扇运转的话,如风扇不转就会报过热的,因没有反馈的低电平

网友I(2017-10-18):
引用 网友F:
系统程序丢失
系统程序丢失?是2402寄存器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