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请教各位 直流逆变电阻焊接的电极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我们是用来焊接电光源材料的

网友A:
要看具体是什么材料

网友B:
是不是原先的直流逆变电阻焊接的电极磨损消耗了,想换新的,又不懂材料结构,但是配件利润又不舍得给原设备供应商赚取。
其实最稳妥的方法还是联系原设备供应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不不舍得给供应商赚钱  是之前没找到厂家
现在问到厂家了 是铬锆铜 对材料这方便不太懂 这个都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