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想选用台达的,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好

网友A: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这么多点的输入输出,基本上每个厂家的都有产品能满足。

网友B:
关键是你的设备对电气系统的控制要求,如果是纯开关量控制,直接淘一个国产的最便宜的,超级性价比呀。

网友C:
小机型都差不多,价格实惠才是重点

网友D:
主要看具体要求了,比如高速脉冲采集,模拟量,高速脉冲输出什么的。

网友E:
用台达ES系列的,一般要求,便宜实惠

网友F:
台达ES2系列,经济型的;

网友G:
看来台达中标了

网友H:
如果客户没要求,觉得还是从经济和个人常用的PLC来考虑为好,当然从学习角度来说那就用新的品牌。

网友I:
永宏也不错,不像台达那么多的软件纠结

网友J:
单片机最便宜,一个CPU才10几块钱,谁敢比性价比(好吧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K:
都是开关量的话,是个PLC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