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今天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在飞剪机上装有一个接近开关来控制飞剪的自动停止,但今天飞剪却停不下来,必须拍急停才可以停下来,在用对讲机的时候,把对讲机按住,讲话,同时接近开关的接通指示灯也一同亮起来,松掉按钮,接近开关的指示灯就不亮,距离接近开关1.5米还会感应到,超过这个距离就不可以了,认为是接近开关坏了,更换一个后,飞剪停止就正常了,但是在旁边按对讲机,接近开关的指示灯还是照常亮,请问各位高手们,有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接近开关是欧姆龙的PNP型接近开关。

网友A:
以前没有吗?这个把电气系统接地,接近开关用屏蔽线接,要好点

网友B:
对讲机的信号在接近开关上谐振了。

1、换别的型号、厂家接近开关试试。2、对讲机换功率小些的。3、给接近开关及电缆加屏蔽

网友C:
对讲机射频干扰,在靠近接近开关端的电源与地、信号线和地之间加个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D:
接近开关早先有叫“高周波”近接开关的,内部有一个高周波振荡,当铁磁性材料接近时改变振荡频率而获得“进接”信号输出开关。有可能是对讲机的高周波频率与开关内部振荡频率相近而干扰,可调整接近开关安装部位(或周边有铁磁性遮蔽保护),改善干扰问题。

网友E:
遇到过
甚至换同型号的也解决了,好似解释不通----我的解释是产品的一致性不好,在继电器里常见.
是塑料外壳的?非屏蔽线产品吧,除了便宜,类似情况下甚至败给山寨.

简单的处理,用锡纸包起来,只露出检测端

换金属壳用屏蔽线的产品.

使用安全开关(非接触类,哈哈 接触类的限位开关就可以),只是在你这个用途,注意维保,毕竟它有机械寿命.
这个是最保险的建议

使用绝对编码器

安装位置也可以考虑,可能不好找的合适的地方.

网友F:
有的接近开关信号的地与传感器外壳是通的。这种情况,如果系统的等电位做的不到位,就会严重干扰信号误动作。解决办法是,将信号外壳与安装处的的金属用绝缘材料(比如胶木垫)隔离安装就没事了。

网友G:
做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