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求助,如题。懂行的帮个忙,本人不懂呀。

网友A:
三协伺服的产品线还不完善吧。这种全闭环的可能还没出

网友B:
伺服不可以接光栅尺,光栅尺是接在控制系统上的

网友C:
呵呵,伺服马达都是接旋转编码器的。
其实直线运动也可以使用直线编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