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就是在操作面板上加一个延时可调的开关(必须是物理开关,没有触摸屏的虚拟按键),这个怎么做啊?我用的是台达PLC,这条程序怎么做,是不是要用到模拟量输入啊?????

网友A:
是压上去开始计时,然后到时间断开?这个时间需要可调?
如果是这样,在面板装个计时器,取个下限信号,给计时器供电,到时间再输出给plc,就可以了!!简单方便!

网友B:
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数值不好在输入端直接调节,可以想办法,比如用加减指令外接加减按钮控制。
或者直接用拨码开关输入,内部程序用BIN变换指令。
或者直接用外部独立的时间继电器直接操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这个你以前有没有用过?可靠吗

网友B:
可以面板安装的时间继电器型号,市面上非常之多。
唯一和DIN导轨安装的区别就是时间继电器旋钮面板上下多长了两个耳朵,用来固定于面板上。

网友C:
你的压轴是气缸还是电机驱动,具体工艺是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相当予把内部计时器接到外部来用。。。不过需要多占用一个输出和一个输入。。。用数字式的从99.99s到99.99小时的,应该够用了吧。。。。型号网上查。。。大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人

网友D:
用一个PLC输出点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触点接入PLC的输入点;
当需要延时时PLC输出点置ON,调节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或者你用一个文本控制器,文本都不贵大多在200-300元的样子,在文本上作一个时间调节的寄存器,使用PLC内部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由寄存器给定;如果你的输入点有空余的话,可以通过输入点来调节时间,如8个输入点有0-255的改变,如果时基时0.1秒的话就相当于0-25.5秒;还有的PLC带有模拟电位器的,可以通过改变模拟电位器来给定时间,模拟电位器一般都是0-255的值,如上用0.1秒时基的话相当于0-25.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