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07-31):
我这里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型号; ATV303HU55N4  5.5KW  显示器黑屏 打后发现有个电子原件烧坏    BYG  10Y  VOC 不知是什么原件  请老师帮忙

网友A:
上照片看看才能帮你分析呀

楼主:
各位老师好 ;我这个是施耐德ATV303HU55N4  变频器    故障原因上电没有显示 打开发现上图右下脚一个电器原件烧坏上面型号;BYG 10Y  VOC  相是尖峰电压吸收网络用的  用什么原件可代替  。   另外 下图这个开关管是四个脚 能帮忙告诉各脚功能   用什么型号开关管可以代替使用 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