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riello ups 开机有感叹号无输出。但可以强制运行,感叹号一直都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上面都有故障代码对应问题的。

网友B:
无非就是:1、过流或者过载,导致切换到旁路模式,未有复位操作。
           2、或者电池低电压报警和电池自身故障报警。
           3、自身电路故障自检测出现问题,仍可运行,但提示及时送修。

网友C:
看故障记录(报警记录)再根据提示检查

网友D(2014-12-16):
引用 网友B:
无非就是:1、过流或者过载,导致切换到旁路模式,未有复位操作。
           2、或者电池低电压报警和电池自身故障报警。
           3、自身电路故障自检测出现问题,仍可运行,但提示及时送修。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