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今天遇到一个电盘上面的三个电流表的每个S1甩出一根线去电流互感器的S1侧,然后三个S2并联甩出一根线去电流互感器的S2侧,然后S2侧再并联并接地,这种接法符合要求吗?一般传统的接线方式都是每个电流表甩出两根线,共6根线分别接三个电流互感器。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并联接地。

网友A:
这样接法我好像遇到过,因为我们做这方面不多,当时不是太懂,没去细研究。

网友B:
这种接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星形接法,在电工手册上有这种接法。

网友D:
这种接法是合适的,相当于三个互感器接成星型接法了,即使你每个互感器和电流表都用两根钱接起来,最后还是要接一次地,相当于又把三根钱接到一起了

网友E:
我一直 都是这样接的,最简单的Y型接法,你可以去参考变压器Y 三角技术资料

网友F:
没啥区别

网友G:
还没遇到过,接触的都是单独接线的

网友H:
没注意过;
从电气通路上,还是说得过去,不知其有何特点。

网友I:
为了安全

网友J:
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J:
最后实际都接到一起了。

网友K:
这样接没问题啊!

网友L:
  这个帖子来得及时,过段时间用到.

网友M:
这样接没有错,星点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