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在电压达到420V的时候对电机是否有危害?电机长时间在偏高电压下运行它的实际功率是增大还是减小(恒转矩负载与非恒转矩负载影响是否相同)?是否还有其他影响?

网友A:
是工频直接控制的电机吗?如果是,电源电压高,导致的现象就是电机发热。多余的电压变成了热能被消耗在电机的定子线圈上。如果电机的表面温度烫手了,就是问题。要随时监控电机的表面温度,不得超过80度为宜。否则就要停车凉凉,别把电机烧了。

网友B:
是运行现场测得的电压吗?
如1楼所说吧,具体计算不记得了。

网友C:
调变压器,把电压降下去

网友D:
没那么严重,420V不就是高出10%,国标规定是±7.5%。
电压增高,一方面使电机的无功电流增加,但另一方面却使有功电流降低,因此,电机的合成电流(视在)不见得就高,只要在±7.5%范围内,对电机的温度影响不大。

网友E:
这个...10%大还是7.5%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