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请教各位大侠,DFA100BA160内部的晶闸管怎么测量好坏,触发该如何测量呢?触发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在触发端子上面直接加电压,测量导通压降?

网友A:
用指针表测量6、7、1脚的电阻就能基本判断好坏了。A、K之间不管怎么量都不通的,G、K之间正向电阻在几个OHM,反向在几十到上百OHM就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量了一下,6 7叫电阻37欧是不是正常?

楼主:
测量0和1之间的电阻是1.88M欧  0和6之间的电阻是1.87M欧

网友A:
正常的,可控硅有很强的过电流能力,不会坏的,不导通的话问题肯定在触发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