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防爆电动头现场电机都不动作原因?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
直接在电机绕组间通电,电机也不传,抱闸拆下通电电机还是不转,检测电机绕组阻值均正常,手轮摇执行机构动作正常。检测的结果都正常就是通电时电机不转,此时怀疑电机的转子,把电机拆开,发现转子用手都拧不动,原来转子和电机端盖之间已有一层坚固的灰,把这层灰清除之后,加上一点润滑油,用手就可以拧动了。重新把电机装好并与执行机构配合装上,通电正常,重新调试。

网友A:
不经常动作的吧.

网友B:
话说那样K死了,你直接通电电浪不是很大的吗?

网友C:
我在想保护开关动作没?

网友D:
维修实例,可作参考,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客气

网友E:
平时不保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平时不保养吗
楼主要勤保养啊

网友G:
楼主你好,见该帖又在“仪器仪表”版块出现,这是不可取的行为,见;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0316

另外,若内容为转帖,应当注明“转帖”等字样;若为意欲某种宣传的软文,则可能删帖。
鉴于此,扣分以示规劝(因保存回帖,未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