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请问各位师傅R600a运行压力是多少?谢谢!

网友A(2014-09-05):
低压0.01MPA左右 接近负压 此制冷剂为易燃易爆物 使用时千万小心! 如需加制冷剂最佳方法是用电子秤 氟瓶倒置在电子秤上 按冰箱铭牌所标注克数定量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