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224就一个通讯口,可以用一个通讯口吗,可以的话如何实现,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224如何用同时组态软件与触摸屏

网友A:
好像不行。

网友B:
呵呵,不懂楼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24是小型机,在生产设备上运行的时候,同时需要连接触摸屏进行控制和连接上位机电脑进行显示的情况非常少见。

网友C:
用CPU226或CPU224 X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在学习,

网友D:
记得好像有人给我说过可以用那种可编程的DP头。详细信息我没实验过,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网友E:
用西门子的DP接头吗,选带通讯口的。

网友F:
如果你触屏够高端的话,编写脚本用触屏对PLC状态进行读写,在用组态软件和触屏进行通信,读取需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