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各位大侠好,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在修家里洗衣机的时候,用手顶一下脱水电机,电机就转了,松开手就不转了,只是嗡嗡响,现在心情很郁闷,上网也查不到,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启动电容坏了吧

网友A:
或者是制动器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B:
是啊 是不是和电风扇的一样  电容坏了啊

网友C:
可能是轴承磨损严重,通电造成转子与定子相摩擦。

网友D:
仔细观察下嘛,不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拨一下转子转不起来。。。

网友E:
楼主没有将问题细节描述清楚,导致一大堆网友跟在后面猜测故障原因。
很显然,楼主对马达的工作原理并不了解,所以说是外行人是吧。
外行修家电,很危险的哟。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大侠说的在理,我没把问题说清楚,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F:
先检查制动器是否处于制动状态,若未制动,先用手盘动一下看是否费劲,不费劲的话,在检查电机的运转电容和绕组。还有是半自动洗衣机还是全自动洗衣机你得说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检查制动器是否处于制动状态,若未制动,先用手盘动一下看是否费劲,不费劲的话,在检查电机的运转电容和绕组。还有是半自动洗衣机还是全自动洗衣机你得说明白。
楼上说的对,制动器没松开,你顶电机的时候把制动器顶松了,所以一顶就转了,你看一下,在脱水桶盖子上有个绳子一样的东西是用来操作制动器的,你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H:
个人觉得也应该是制动器问题。你用手托能转,电机应该问题不大
我拆过两个老式那种半自动洗衣机。脱水电机上有个制动装置是连到脱水桶盖子上的,一般盖子打开就制动的。是用一根钢丝带动的。。

网友I:
电机有问题,你的电机是轴套的吧?

网友J:
八成是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K:
        电机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把钢丝弄得紧一点了,果然能转了,就是”咔咔咔“的比较慢,呵呵,十几年的老机子了。。。。

网友L:
怎么顶一下哦
这个难说

网友M:
启动电容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N:
刹车弹簧不能复位,老化了,换一根就可以了。

网友O:
一般都有电路图的,也可以网上找到

网友P:
换台新的就好了

网友Q:
转子轴承不好吧,反正是转子不好了

网友R:
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S:
1楼和2楼的老师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