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普通电机0.75KW接多大变频器,它的接 线电路如何连接请帮忙,变频器选那家好,请大家帮参考一下

网友A:
0.75KW电机哪就选0.75KW的变频器就好了,当然你有钱选容量大的也没问题,至于接线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

楼主:
选什么牌子好呢?

网友B:
选什么牌子得看你的预算了,施耐德,西门子,台达,汇川,英威腾,蓝海华腾等等等等,牌子太多了。一般轻载用0.75KW的就好,要是电机会有过载的情况发生就选1.0KW的。

网友C:
变频器选什么牌的都行呀。电机也是。关键是一旦选择确定了,要熟读他们的产品手册和使用说明。这个重要。

网友D:
小功率变频器价格已经很低了,随便选,不像几百KW大功率的变频器那么谨慎,接线或者设置不对,烧掉就是上万块钱的损失。

网友E:
0.75KW以上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75KW电机哪就选0.75KW的变频器就好了,当然你有钱选容量大的也没问题,至于接线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
正解!呵呵……

网友G:
0.75的变频器就可以了,接线看说明书。

网友H:
最好是大一码
国内的都差不多

网友I:
不小于0.75的,可以大马拉小车,但不能小马拉大车

网友J:
牌子根据愿意出多少钱定,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