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电动滚筒的维修与保养方法
电动滚筒的组成
   由于电动滚筒是将电动机及减速装置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滚筒体内部,所以电
动滚筒结构最主要的部件就是电动机和减速装置这两大部分。此外,电动滚筒中
尚有用来支撑输送带并驱动其运动的滚筒体,用来支撑电动滚筒本身的前后轴、
支座,以及联接滚筒体与前后轴的端盖、压盖、轴承、密封圈等零部件。
电动滚筒的安装
(一)固定支座安装:电动滚筒应当可靠接地;引出线从接线盒出来应用金属软
管或其他方式保护,软管在机架上要固定;允许在水平位置为基础倾斜小于5°
的范围内安装;如果倾斜超5°时,应特殊处理内部的结构。对于功率大于
18.5KW的电动滚筒如果需要吊装,支座的材料应选用钢件。
(二)无支座电动滚筒的安装:滚筒体的轴心应与带式输送机的中心垂直,支承
轴头的方扁应与机架上安装板的长槽配合,其间隙应在0.2mm—0.3mm之间,不宜
过大;有些型号可不配接线盒,因此电源引出线从弯头出来后应加软管保护;电
动滚筒应当可靠接地。
(三)带逆止器的电动滚筒的安装:只允许向指定的方向运转。

电动滚筒的使用注意事项
1.电动滚筒应在不高于40℃的环境温度下工作。
2.电器控制线路中应安装与所选用的电动滚筒相配套的过载、单相运行及紧急制
动等保护装置,并使机体外壳有良好的接地。
3.输送机的所有零部件均应按照有关规定准确无误地进行安装,然后即可进行试
车。
4.试车应分为空载和负载两个阶段进行。空载时,整机应运转平稳,无冲击及较
大的周期性噪声。

电动滚筒的保养
(一)电动滚筒用油:在一般情况下,电动滚筒在出厂时,按品种提供不同的供
油状态。无论是哪种电动滚筒都不允许在无冷却和无润滑的情况下运行。除最初
使用时按要求加油外,还应该经常检测滚筒中冷却油的数量和品质。发现油量不
足时应及时补充。发现油的品质下降或达到换油的期限时,应及时更换新油。
(二)电动滚筒的加油量: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的,通过对各种品种和规格的电动
滚筒的测算统计得出结论:冷却油量以油的液面高度达到滚筒直径的1/3为宜。
这样的油量基本上可满足电动滚筒电机的冷却。
北京晨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A:
里面的油主要是降温作用?,我厂的里面有好几十斤油

网友B:
电动滚筒?直径有大的吗?比如:一英寸直径的?功率有大的吗?比如几十到几百千瓦的?转速有多高?1000rpm能做到吗?电动滚筒的驱动,能变频器控制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