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本人菜鸟一枚,刚刚接触PLC,用的是DVP-SA2控制器,现有森创SH-20403步进电机一个,怎样写程序让其运转呢?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看看PLC手册的定位控制,在看看步进的接线手册。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个牌子的plc

网友C:
看台达的相关手册,上面有的。楼主没讲PLC的具体型号?

楼主:
PLC是台达12SA2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是台达SA2
SA2系列不代表具体型号。型号都搞不明白,你是专业的还是即将成为专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人刚接触PLC,实在抱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刚接触PLC,实在抱歉啊!
那就好好学习,啃书本,台达的资料够详细的,当然还得动手试,试了不行再啃书本,反反复复也就差不多成了!
什么学历啊?在读生?会玩游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刚毕业,但学的不是电气类的专业。。。

网友D:
台达DVP系PLC晶体管输出才行,定位控制时一般用DDRVA或DDRVI指令就可以,一般Y0与Y2做脉冲输出端口,Y1与Y2做方向控制端口,步进驱动器设置成脉冲加方向方式,将PLC的Y0接入驱动器脉冲端口(大多标有PULS),Y1接入驱动器方向端口(大多标有DIR或SING),台达PLC晶体管大多是灌电流输出,所以驱动器脉冲与方向的信号+端接电源,一般步进驱动器的端口限制为5V,如果是24V电压的话串一个2K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的很详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