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马达

楼主(2014-08-01):
我刚买了一台电动车,不知道这个控制系统是否是定位控制,电机是什么电机

网友A:
电动车的驱动电机,有许多种类呢。如果是把电机装在后轴上的,那一般都是外转子电机。也有在中轴和自行车一样的传动电机,靠链子传动的,或齿轮传动的,那就无所谓了。电动自行车的驱动电机,一般都是低压的48V居多。

汽车的车载驱动电机,现在兴200多伏的非标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驱动。

网友B:
电动车的马达,就是个无刷直流马达,依靠多组线圈和传感器工作的,特性较好,可以堵转,但是功率有限,不能制作超大功率的马达。

网友C:
电机都是普通的外转子电机(一般而言)
定位控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上个图吧

网友E:
和变频差不多,比变频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