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回事?出错了!!!

楼主(2014-08-01):
搞了3天,真不知如何会出错!

网友A:
FP0R的PLC,要先赋值,否则报警。
如果把R9010换成一个其它开关,可能就不会这样了,如换成R100,试试看。
DT10本来就是一个16位数据,你要弄个32位传送,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
最主要还是不要上电就执行。
【方案】
如何提升造纸行业产品合格率?FLIR T540为企业核心竞争力赋能

楼主:
老大!
我现在是“语法错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T10是十六位相乘的结果,是32位的。语法错误,是因为图中乘法指令触发条件不能是R9010.
【方案】
艺术作品的全新视角?FLIR热图像引发世人思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85那行前面不能是R9010
【方案】
华北工控:助力实现“刷脸”出行的工控主板MITX-6990

网友C:
实在不明白的话,可采用一句一句的排除方法.
【方案】
三菱电机CNC系统可编程补偿输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明白的话,可采用一句一句的排除方法.
终于搞出来了!都快3点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真努力啊!
【方案】
小菲课堂|如何“玩转”FLIR Txxx系列热像仪?看一个视频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