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1.493p版本经常会出现无法模拟的现象

楼主(2014-08-01):
有时候又能够模拟运行程序,这是何解?

网友A: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难道这是个不受欢迎的话题?是被禁止的话题么?

网友B:
你新建一个工程,编个简单的程序,就一两条指令的,仿真时会不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编一个工程,编完后可以仿真,但这个好像不稳定似的,之后打开就出现附图所示,然后今天打开又可以模拟仿真。真是奇怪,搜百度没有找到类似答案。

楼主:
刚才新建一个工程,就写了两行程序,点仿真就出现失败的情况。

网友C:
关闭你的网络连接,包括无线网络,看看是否有所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从现场回来,电脑未做任何改动,点击仿真后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