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想安装200和300的PLC软件,但不清楚该装哪些,有没有先后顺序等。
我现在有
MS_SQL2005_WinCC (F)
V6.2 SP3 ASIA (F)
[西门子自动化及驱动软件合集].Step7V5.5_CN(中文)
MicroWin4_0_sp4
MicroWin4_0_sp6
MicroWin4_0_sp8
PC ACCESS
S7EXPLOR
TDKEYPAD
TOOLBOX
常用授权

这些是否够用了?如果不够,希望有前辈能给我方向
本人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A:
MS_SQL2005_WinCC (F)   //这个是组态软件的数据库,在安装完毕PLC软件后装这个
V6.2 SP3 ASIA (F)       //最后装这个。
[西门子自动化及驱动软件合集].Step7V5.5_CN(中文) //200软件安装完毕后,就装这个
MicroWin4_0_sp4  //有了SP8版本,SP4,SP6版本都没有用了。
MicroWin4_0_sp6
MicroWin4_0_sp8  //安装这个版本,用于200的编程
PC ACCESS     //如果不需要200与其他上位机OPC通讯的话,这个可以不装。
S7EXPLOR    //安装Microwin软件时会一并安装
TDKEYPAD    //安装Microwin软件时会一并安装
TOOLBOX     //200的编程软件安装完后安装这个。
常用授权       //全部安装完毕后再统一授权。

友情提醒,上述软件需要XP专业版系统,安装时应关闭防火墙与反病毒软件,如果XP系统为Ghost系统,那就要博RP指数了。

网友B:
1楼解释太详细了。

网友C:
其实如果顺序不对或少装某个软件,安装时会弹出对话框的,告诉你安装该软件,你还缺少那个组件。现在西门子软件和win7旗舰版兼容应该还可以。至少我装了300、200、winccflexble。

网友D:
WIN7和WIN8是不是都可以用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S_SQL2005_WinCC (F)   //这个是组态软件的数据库,在安装完毕PLC软件后装这个
V6.2 SP3 ASIA (F)       //最后装这个。
[西门子自动化及驱动软件合集].Step7V5.5_CN(中文) //200软件安装完毕后,就装这个
MicroWin4_0_sp4  //有了SP8版本,SP4,SP6版本都没有用了。
MicroWin4_0_sp6
MicroWin4_0_sp8  //安装这个版本,用于200的编程
PC ACCESS     //如果不需要200与其他上位机OPC通讯的话,这个可以不装。
S7EXPLOR    //安装Microwin软件时会一并安装
TDKEYPAD    //安装Microwin软件时会一并安装
TOOLBOX     //200的编程软件安装完后安装这个。
常用授权       //全部安装完毕后再统一授权。

友情提醒,上述软件需要XP专业版系统,安装时应关闭防火墙与反病毒软件,如果XP系统为Ghost系统,那就要博RP指数了。

学习了!!!!!!!!!!!

网友F:
XP还需要SP3,SP2我试过,好多软件装不了。例如WINC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WIN7和WIN8是不是都可以用的啊

都不可以用。

在Win7上需要使用的软件版本为:
Step7 MicroWin V4 SP9
Step7 V5.5 SP1或以上
Wincc V7或以上

在Win8下:
Step7 MicroWin V4 SP9可以安装但是西门子不做能正常使用保证。
Step7 V5.5不能安装,需要改用博图V13版本,V12,V11也能安装,但是西门子不做保证。
Wincc V7.3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F:
XP还需要SP3,SP2我试过,好多软件装不了。例如WINCC

SP2上可以安装WinCC的版本还挺多的,WinCC V6.2 SP3以下版本都可以使用。SP2的系统安装WinCC V6 SP3是最佳选择了,无论从学习上还是工作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XP还需要SP3,SP2我试过,好多软件装不了。例如WINCC

SP2上可以安装WinCC的版本还挺多的,WinCC V6.2 SP3以下版本都可以使用。SP2的系统安装WinCC V6 SP3是最佳选择了,无论从学习上还是工作上。

WINCC V7.0装不上。感觉WINCC还是挺好用的,界面可以,最关键支持C语言脚本。没学过VB,VB脚本用起来十分不习惯。哎,可惜HMI死活不支持C脚本,PORTAL的HMI也不支持,没招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析,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