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1):
有一流水线。21个电机。用一个电位器当主频率信号来源。
每个变频器上的面板上下键又可以微调主频率。
等于每个变频器有俩路频率信号来源。

网友A: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不过ABB变频器可以用两路外部信号同时控制。
刚刚给你看了下ABB350和ABB550的变频器,当把变频器参数1103改为14时,
通过下列的计算公式得到给定值:
REF = AI1(%) + AI2(%) - 50%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一主一副调节了

网友B:
全部用电位器来调就可以了,不要用面板调节,主变频器用电位器,其他用21个电位器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西门子的变频器任何一个型号的,都能满足这个要求。频率给定有两个通道,一个是来自远传模拟量给定(主给定),另一个附加给定连接BOP面板的电动电位计(上升下降键)微调补偿。以MM440为例,见下图示:

网友D(2014-09-17):
很多变频器都有此功能 A+B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