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解答下状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01):
在状态转移图里,如果从S0开始运行,如果我在S20里写OUT M0,S21里写OUT M1,在S0里写LD M0,OUT Y1
LD M1,OUT M1,这样可以吗,为什么.摸拟了下是可以的,就是想知道有没理论上的支持。还是这个只是特例,

网友A:
要达到什么要求?
从语法上说,应当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看这样行不行,我想在状态转移图上驱动M辅助继电器,在S0上用M触点做控制输出,主要是想有些运行到一定时间就停但又不可能在转移图上等的输出,在SO里用时间继电器上控制,不知道行不行,谢谢了

网友A:
我只了解过FX的STL指令,只用梯形图编程过,记得好像是:
在STL接点之后,使用OUT M指令,则在STL接点断开之后,M将断开;所述要求,或可进行编程试验。

网友B:
语法上没错,你贴出图来吧

网友C:
S0~S9到初始化使用,你这个有点问题。可以模拟看下。

网友D:
s0在初始时是通的,步进开始后就断开了,你把驱动y的放在s0前面就行了。s0驱动不能用m8000要用m8002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