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我最近有个项目,关于两轴伺服机械手摆盘!有很多的坐标,但是有规律的矩形阵列分布!据了解,与配方功能相关!但是从官网下载的范例程序,理解不了!请指导

网友A:
用索引寄存器做配方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简单点的话配方就是数据组合,比如煮稀饭,那么米与水的分量可以不同,那么各种不同分量的组合就是配方了;
比如你将一完整运动坐标做成一个配方,比如第一个坐标点,第二坐标点……最后坐标点,那么将不同的运动动作作成各种配方,然后在运动开始前将符合要求的配方下传到PLC就可以了

网友C:
威纶通的配方不太好理解,不知你用的什么PLC,也可以把这个配方做在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