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14-08-02):
新买的S7-200,安装程序后和电脑联机不上,显示CPU的IP不对!

网友A:
你用以太网连接的?

网友B:
是在电脑安装的编程软件和PLC连接不上吗?

网友C:
不是吧,200好像是PPI接口啊   还买了网络模块么??

网友D:
S7-200 SMART ?这个系列的PLC是带网口的,PLC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2.1,电脑网卡的IP要改成192.168.2.X,X设成非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