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是RS-232C通讯吗?
现场有这么一个模式通讯:HMI通过CP1W-CIF01(第一个插槽)与PLC通讯,PLC通过CP1W-CIF01(第二个插槽)与单片机通讯,这个通讯是否经过PLC转换了?因为HMI里软按钮可以控制单片机的输出。
左边的与HMI通讯,右边的与单片机通讯,这个通讯是通过那种方式:
1、HMI-PLC-单片机
2、HMI-单片机
这个通讯的硬件是如上图CP1W-CIF01

网友A:
可以简单这样认为,具体怎么个转换要查看程序.

网友B:
和单片机通讯一般是MODBUS

网友C:
你这里肯定是人机控制PLC软元件再处理后通讯给单片机让单片机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对欧姆龙熟悉,也这么用过的同行?

网友D:
呵呵,最最关键的处理控制就是PLC本身,导出程序研究才是正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对欧姆龙熟悉,也这么用过的同行?
有些地铁就这么控制,为了成本,增加被仿难度...
你要干什么?甩掉单片,PLC,或屏?

网友E:
2个232

第一个232 HMI和PLC通讯,其中这个PLC可以不写代码,完全由HMI自带的驱动解决

第二个232 PLC和单片机通讯  这个应该是要在PLC里面写了相关的通讯程序 可以去看下欧姆龙的自由通讯协议

HMI可以控制单片机无非就是HMI的软元件经过PLC 的相关程序处理后,PLC和单片机通讯,单片机根据通讯内容进行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自由通讯协议,单片机中实现还是蛮费事的

网友F(2021-02-27):
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