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11KW电动机三相380  离配电柜50米远··该用多大的 电缆?

这个是怎么算的?求大神给个 容易理解的 公式··我文化太低复杂的 看不 懂

网友A:
10个平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 个 公式吗 ··??怎么算的 ··谢谢

网友B:
有一个简单算电机额定电流的方法,千瓦数乘以2,11KW电机额定电流约是22A,线径的载流量也有口诀的,流传的口诀有不少种,我给你说我背的口诀吧,2.5以下乘以9(意思是2.5平方以下包括2.5平方的线,载流量是平方数乘以9,如1.5平方,载流量就是1.5乘以9=13.5A),往上减一顺号走(意思是2.5往上就是4,4平方载流量是4X8=32A,4平方往上是6,载流量是6X7=42A,以此类推),三十五乘三点五(意思是35平方的线载流量为35X3.5=122.5A),双双成组减点五(意思是在再往上就每两种线径为一组,在3.5的基础上减1,如35往上是50,50往上是70,50和70是一组,它们的载流量是50X2.5=125A)。这个口诀是按照铝线算的,我一般就当成铜线的,比较保险。你的距离长,更应该往大处选。

网友C:
6平方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距离这个大家是 靠经验算的 ????有没有个 大概范围?

网友D:
线好就用6平方,差点的就用10平方。

网友E:
国标线用6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F:
最好是用10平方

网友G:
就是标准线材六平就够了...

网友H:
用口诀比较简单,如3楼所示;
同时,考虑导线的质量等因素。

网友I:
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 是功率X2 所以 是11X2=22A。保守算法 1个平方能吃3个A 所以 22/3=7平方。你可以选10平方或者16平方电缆

网友J:
那个电机离配电柜50米

4级电机   11KW  转速1460     电流22.6A    安全点算铜线一平方过5个电流   最好用6平方的    不频繁启动接触器4011   频繁启动最好5011   正常情况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K:
4平的线在40度的环境下铁管内可以达到24A电流,6平的线在40度环境下铁管内达32A,为安全起见用6平较好。

网友L:
6mm铜线没问题。

网友M:
      倾向于6平方的 。电压降落在允许范围。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没有公式可计算,我说的是经济载流量,比较省钱,这是国际铜业协会推荐的,如果不考虑省钱,就按照安全载流量来计算

网友N:
我也同意用6方线,足够了。50m距离不算什么,可以忽略线的阻抗。公式很简单,电机的功率乘以2就是估算的电机电流。然后按经验去选线径(线的截面)。

网友O:
我会选择6平方的3+1

网友P:
具体是要算压降的了,一般都是靠经验来用电缆。50米用6平方可以了